QD75功能块疑问?

楼主(2019-12-13):
请教QD75功能块里面本体程序使用了Z6-Z9变址,外面程序再用Z6-Z9变址会不会有问题?
比如双线圈问题,或数据覆盖问题。

网友A:
1.功能块内部的开头和结束部分有Z保存和恢复的程序。
2.就算没有,还得看你怎么用啦,当作临时变量来用没问题。
比如你使用时用自己的数据覆盖,功能块使用时用它的数据覆盖,
这样也是没毛病的。
能理解吗?

网友B:
只要你使用变址的两段或者多段程序不会同时通就没有问题,中间变量而已。

网友C:
一般不建议重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