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伦茨8222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13):
机台有几个变频器,但是有些参数代码没有被显示,打比方一些有C003参数代码,有些就没有,在网上下载的说明书也是没有C003这个参数代码的,因为所有变频器都设置一启动就有30%频率,想要修改,但是查看C10设置最低频率是0,变频器是0-10V控制的,看说明书也没多少个参数,我感觉有些参数没有被激活,要怎样才能显示全部参数代码

网友A(2020-11-14):
按 1-2 切换到第二页, 然后 切换到 用户2 需要左右选(记不清) 屏幕显示 all 即可.
切换回 P1 就能看到所有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