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介绍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工作中常见的伺服电机不启动的原因和解决维修措施,本文重点介绍安川Σ-7s伺服驱动器维修故障原因及伺服电机维修方式。
安川伺服电机维修电机不启动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伺服驱动器电源没有连接;2)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主回路电源没有连接;3)伺服驱动器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器的端子存在连接错误或是遗漏;4)伺服电机的主回路和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线有脱落的情况;5)伺服电机需要运行的负载过大;6)伺服电机使用的编码器的种类和使用方法设置有错误;7)伺服电机没有伺服驱动器的ON指令;8)伺服电机没有得到传感器ON指令;9)伺服驱动器维修设置上有禁止正/反转侧驱动输入信号保持OFF状态;10)伺服驱动器的安全输入信号存在OFF状态情况或强制停止输入信号保持OFF;11)伺服驱动器内部电机元器件发生故障。
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电机不运行根据以上故障维修原因进行逐一检查及处理:1)检查伺服驱动器控端子间的电压,伺服驱动器进行重新接线,将控制电源调整到ON状态;2)检查伺服驱动器主回路输入端子间的电压;3)检查确认伺服驱动器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器端子的连接状态;4)检查伺服电机主回路和编码器电缆的连接状态;5)检查伺服电机负载状态,减轻伺服电机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电机;6)检查确认伺服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分配;7)检查伺服驱动器输入的开关指令及指令是否按正确的顺序进行传输;8)检查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侧的驱动器输入信号是否为ON 状态;9)检查安全输入信号是否设置为ON状态;10)检查调整伺服驱动器强制停止输入信号的状态是否为ON,但是伺服驱动器不能使用强制停止功能时可以通过强制停止信号分配使该功能无效。11)通过替换方法检测伺服驱动器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A:
这个这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