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CPU跟模拟量模块 还有触摸屏电源端接线保险丝都会烧,用万用表量这些东西的电源进线接负极的端子跟地线是通的  是不是这些东西已经烧了?有备份的程序,如果买新的能不能直接用,刚开始跟编程软件的通讯怎么建立?还有模拟量模块有没有其他设置,还是换上就能用?还有跟触摸屏的通讯在哪里设置的  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   没有搞过西门子的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A:
一般为了抗干扰 24V-极会选择接地的 你有源程序直接下进去就行了 扩展模块在编程软件里组态的 扩展模块本身不用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了抗干扰 24V-极会选择接地的 你有源程序直接下进去就行了 扩展模块在编程软件里组态的 扩展模块本身不用设置什么

24V负极可以接地吗?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如果把CPU 跟模块的电源接上去的话就会烧保险丝?这样是不是就说明这些东西已经坏了?
还有刚开始的通讯怎么建立呢?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B:
拔掉PLC和触摸屏的通讯线,PLC接通电源,也坏保险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PLC和触摸屏的通讯线,PLC接通电源,也坏保险丝么?

这个没有试,但是我分开试电源线了。。这四个东西任何一个电源线接上都会烧保险丝。。。可能是已经烧坏了。。。。主要是想请教大家买来新的PLC跟模块,还有触摸屏怎么更换,都需要设置哪些?我有程序备份   没有弄过西门子的。。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C:
plc4个件分别单独接24v也烧保险?走根飞线试试看,还没遇到过连cpu带模块一起短路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负极可以接地吗?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如果把CPU 跟模块的电源接上去的话就会烧保险丝?这样是不是就说明这些东西已经坏了?
还有刚开始的通讯怎么建立呢?

24负极可以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试,但是我分开试电源线了。。这四个东西任何一个电源线接上都会烧保险丝。。。可能是已经烧坏了。。。。主要是想请教大家买来新的PLC跟模块,还有触摸屏怎么更换,都需要设置哪些?我有程序备份   没有弄过西门子的。。

你先确认下你的24V电源有没有问题 排查下线路

网友D:
首先你先排除线路问题,买新的更换之后确保接线一致,然后下程序的时候把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全下进去,一般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下你的24V电源有没有问题 排查下线路

我把这几个东西的电源拆了之后就可以。。。接任何一个就不行。。。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先排除线路问题,买新的更换之后确保接线一致,然后下程序的时候把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全下进去,一般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操作

最开始跟编程软件的通讯怎么建立呢? 还有跟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的通讯怎么设置呢?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开始跟编程软件的通讯怎么建立呢? 还有跟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的通讯怎么设置呢?

200smart插网线就可以跟编程软件通讯了啊,只有你保证触摸屏跟之前PLC接线一样,然后程序完全一样,理论上触摸屏这边不需要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smart插网线就可以跟编程软件通讯了啊,只有你保证触摸屏跟之前PLC接线一样,然后程序完全一样,理论上触摸屏这边不需要设置了。

好的,谢谢了  回头买回来试一下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E(2020-01-16):
检查线路没问题,下载进去程序就OK.

网友F:
CPU和触摸屏没坏的话随便照原样换其他,先查线吧

网友G:
换一个直流电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