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如图所示 我需要发送好几个功能 比如485有效 油门给定1000 电机正转 这个用485怎么发啊 一个一个发吗
还有油门给定更改的时候 其他还需要重新发送一遍吗 比如485有效 电机正转之内的
本人通讯没弄过 今天研究了一天通讯
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还有这5个数据需要占用5个点吗 地址D0 功能码D1 访问地址D2 访问数据D3 CRC效验D4 是这样发送吗?

楼主:
求帮助啊 别沉底了

网友A:
看这通讯格式就像是标准的MODBUS通讯,用MODBUS通讯就简单了

网友B:
你这个报文给的这么详细,只需要发送8个字节出去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报文给的这么详细,只需要发送8个字节出去就完了!

求告知发那几个字节 怎么发 菜鸟来的不懂 H0106 H00B6 H0001 HA9EC?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通讯格式就像是标准的MODBUS通讯,用MODBUS通讯就简单了

就是MODBUS通讯的 只是我不懂 是个菜鸟来的

网友B:
是这样的,只需要注意字符串的高低位字节发送顺序就好了,大胆去尝试

引用 楼主:

求告知发那几个字节 怎么发 菜鸟来的不懂 H0106 H00B6 H0001 HA9EC?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只需要注意字符串的高低位字节发送顺序就好了,大胆去尝试

哦 那我去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C:
使用3u-485BD需要使用RS指令+CRC校验指令去做,你这个多个的话,还需要做轮询

网友D:
把上面指令存在寄存器,
8位格式,如:
正转,存D0至D7
反转,存D10至D17,

需要那个动作,
将对应的寄存器移动到发送数据的寄存就可以。
详细参考RS指令,这个不用计算CRC,

发送前BMOV D0 D100 K8
然后执行发送批令。
RS D100 K8  d120 K10

网友E:
因只发不收,RS指令的接收部份K可随意,
  • 下载积分:+1(矽能工控)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写个例子给你参考
    附件: FX3U-485BD发送.rar (160 K) 下载次数:156
  • 下载积分:+2(huangaijia)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感觉大神们的指点 学习中

网友G:
大神在下有要事相求,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程序,fx-3g-485bd通讯不上

网友E:
把程序上传,帮你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程序上传,帮你看

fx3g-485-bd,带3个站,单独带1站站,没有问题,三个同时带就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x3g-485-bd,带3个站,单独带1站站,没有问题,三个同时带就不行

是说,PLC分别接,1、2、3站都可以正确读出,但是,3个站同时接入就不能读出?还是不能正确显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说,PLC分别接,1、2、3站都可以正确读出,但是,3个站同时接入就不能读出?还是不能正确显示?

分别接可以,同时接不行,还有分别接时数据不能刷新,只能显示第一次的值

网友E:
你程序少了SET M8122;发送标记位,我这边没硬件无法验证;

这是我发的例子图片,你自行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你程序只读不写,算好CRC码后,可以直接传代码,程序会简单得多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程序少了SET M8122;发送标记位,我这边没硬件无法验证;
[attachment=239708]
这是我发的例子图片,你自行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你程序只读不写,算好CRC码后,可以直接传代码,程序会简单得多

m8122在什么时候置位呢

网友E:
帮你改了过来,你下载试下
用T32发送不对的,MODBUS RTU通讯要有一定间隔时间,200-300MS左右;改用T33的话,你的程序是间隔5秒通讯一次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39709]
帮你改了过来,你下载试下
用T32发送不对的,MODBUS RTU通讯要有一定间隔时间,200-300MS左右;改用T33的话,你的程序是间隔5秒通讯一次

多谢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21-08-29):
感谢大佬,又学到一点。

网友I:
MODBUS通讯,11楼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