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3):
比如我先插入多个接触器线圈的部件,并添加了功能文本,但我设备导航器中插入接触器主触电时不显示功能文本,只显示标示符,不知道那个接触器是干什么的,还得来回查看线圈的功能文本,感觉效率有点低,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才能快速找到那个线圈是什么功能呢,谢谢
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接触器线圈的功能文本传递到接触器的主触点上显示呢? 谢谢

网友A:
这里好像比较少玩EPLAN的吧,我搞了几年都没搞懂,哈哈哈哈哈

楼主:
eplan功能是强大,但感觉很不人性化,很多术语太专业

网友B:
他们的习惯是按功能画图。
接触器线圈和触点是放在同一页面。
这种画图方式对排错是比较方便的,
谢谢你的回答,一般来时线圈都在控制页面,触电都在主回路页面,弄到一起很不方便奥

网友C:
你的线圈没有选择部件吧
谢谢的你回答,选了部件了

网友D:
在显示设置内容里 添加数据,功能文本(共用即可),线圈内的功能文本就可以在触点下方显示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我比较愚钝,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E:
插入文字,下面有个勾勾要打上,再使用功能文本自动
谢谢你的回答,试了试还是不行的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首先线圈部分的功能文本写好,然后到触点部分右键属性》》切换到显示》》点击新建》》功能》类别》功能文本(共用)
动图有点快,凑合先看看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刚才试了试的确通过设置主触电属性显示里的(功能文本共用)在主触点上显示了线圈的功能文本。
我的意思是在插入主触点前在导航器中就显示主线圈是控制什么的(而不是所有线圈都显示:{线圈,主回路分段}),这样便于我在插入主触电前快速选择和线圈配套的主触电,而不是在放置主触点后在设置显示,烦劳师傅给看看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F(2021-11-04):
改设备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