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CP1H连接问题

楼主(2019-12-13):
各位大侠,大家好
我的电脑之前可以连接CP1H(内置以太网)PLC,有几个月没连接,现在怎么都连不上。看网络受限制(无法识别网络),手置IP和自动获取IP,都不行。PLC网络连接灯是亮的,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大家都看了,能否支持一下
旭日东升

网友A:
方法1:以太网直接连接
打开CX-P软件,点击PLC,选择自动在线,CP1内置以太网在线,选择直接连接。软件提示是否需要上传程序,选择是。上载程序成功,说明此时CP1H-EX40DT-D通过以太网端口直接连线成功。
方法2:通过HUB连接以太网
设置计算机与PLC在同一个网段(IP地址前3位一致),在“变更PLC”窗口中, 网络类型选择Ethernet(FINS/TCP),在“驱动器”,选择“Ethernet-HUB连接”。点击IP地址后的浏览,选到硬件连接的PLC,再按确定。“PLC”→“在线工作”,连线成功。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如何通过以太网连接CP1L-E>e-Learning视频,网址:
https://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1022
注:此功能CP1H-EX40DT-D与CP1L-E类似。
爱好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