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4):
如图,PLC67是1.025B版本的,PLC68是1.050C版本的,两个文件大小相差好多,
不知道下载到PLC里面,实际运行效果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只是一个是压缩过的,所以小些。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我一般都选择不压缩

楼主:
有什么差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