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编写机械设备运行一次的时间即工作节拍,将其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9-12-14):
请教三菱PLC怎么编写读取机器完成一个加工的时间,将这个时间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以后这么初级的问题,建议去百度,没人会回答你;D500为0.1S定时器存储地址

网友B:
可以参照楼上的思路改成你需要的

网友C:
这东西挺基本的吧..
下载积分:+1(1755102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