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能否按照再扩展基板上使用?

楼主(2019-12-14):
QJ71E71能否按照再扩展基板上使用?在功能上有没有什么限制?相对于安装再主基板上比较

网友A:
可以的。一样的。

网友B:
扩展基板上与主基板上一样用的,看你CPU能带几个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一样可以用,按照地址分配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