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一体机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9-12-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中达优控一体机触摸屏,数据存储器D值的不同来显示不同的间接窗口?谢谢!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里设置的。
帮看看我的帖子怎么搞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你说的是PLC控制切换画面,我想的是赋予数据存储器一个数值显示不同的间接窗口,而且有几个数据存储器。

楼主:
我用的HMI的软件是YKBuilder

网友B:
这个屏质量不 行,用过几个,抗干扰能力太弱!

楼主: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C:
这种屏数据采样有的问题,数据乱跳一直没找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D:
工程管理器----设置----PLC控制

网友E(2021-04-01):
这个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