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定坐标(不同点坐标数据)指令,需實體PLC才能有作用?

楼主(2019-12-16):
请教SCL定坐标(不同点坐标数据)指令,不可模拟
需實體PLC才能有作用?
PLC: FX3U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GX Work2 软件,那么在菜单调试——显示模拟不支持的指令,你就可以看到哪些指令不被模拟器支持。
Good Luck~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