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我现在要用到工业视觉CCD,有哪些品牌。实在产品上点层胶透明的,我问了基恩士 康耐视都检测不出来。我只要检测胶的饱满度,不超过范围就可以。

网友A:
要在胶水里面加入莹光粉,再用紫外光照,就可以看到胶的量多少了。

我这里是做手机喇叭的,也是点胶水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检测,用的是美国邦纳CCD,这个可以检测胶的路径,大小,有没断点,设置也非常简单,这个CCD就是有点贵。
  • 下载积分:+1(tudou0117) 热心助人!

网友B:
    估计是楼主不想加荧光剂,不然怎么会做不出来

网友C:
    灯光选蓝光的(好像是带紫外线的),不过饱满度是不好检测的,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不好做的。最后还是跟客户商量只检测20个点来判断。

网友D:
    主要看打光效果 ,不是不能检,打光效果不好 检测可能会造成过杀,胶水检测最好加荧光剂,用UV光源,透明胶水比较困难

网友E:
    基恩士那种大环型的打光系统行不行,光源上面有4个灯轮流亮灭,CCD系统拍4张照片然后合成一张,能检测凹凸物品,就看你的胶水有多厚了,太薄不行

楼主:
    我们要改造最好不要去改变它的工艺。往胶里面加荧光粉是要改变工艺,这个需要做验证还要经过客户同意才可以。短则3个月,长则一年。很难得,客户是OPP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恩士那种大环型的打光系统行不行,光源上面有4个灯轮流亮灭,CCD系统拍4张照片然后合成一张,能检测凹凸物品,就看你的胶水有多厚了,太薄不行

      试了  基恩士的用相机和激光都试了不行,只能测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