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

楼主(2019-12-16):
我有个LG的plc,运行时没有输出,输出灯也不亮。换个继电器还是一样。有遇见过的吗,是不是别的地方烧坏了。

网友A:
PLC是不是没有进入扫描

楼主:
是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

网友B:
PLC丢数据

网友C:
禁止输出了吧。

网友D:
你 是在RUN状态下吗?你用软件联机看看吗?PLC的型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E:
条件不满足没有输出很正常,要结合图纸和现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