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CX-P什么时候能实现下载程序不停机

楼主(2019-12-16):
CX-P什么时候能实现下载程序不停机

网友A:
楼主,哪种plc可以完全下载程序不停机?

网友B:
你想多了吧,最多也就在线修改

网友C(2020-03-08):
在线编程监控模式

网友D:
如3楼 Omron只能在线编程监控模式 Online edit

网友E:
不停机是不可能不停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停机。

网友F:
在线修改添加。程序或。

网友G:
信捷PLC可以不停机下载,下载完后直接替换旧程序运行,下载中原程序不停止执行,需要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H:
Omron下载程序都停机,在线修改不用停

网友I(2020-09-12):
不停机是不可能不停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停机

网友J:
不停机是可能的,不停机可能造成意外动作,危险!只能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