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6):
是这样的,我现在项目是用FX 5U PLC,然后通过连接工业交换机,工业交换机连接维纶触摸屏,然后交换机连接4台电脑(上位机)。

项目需求:
1:四台电脑需分别发送对应数据给PLC,PLC要能识别出来是哪台设备发送的数据。

2:PLC需要能检测到对应四台电脑是否正常连接到PLC,有没有掉线。

然后我想这种要求应该是用Socket通信好一点,PLC做服务器,四台电脑(上位机)做客服端,然后我把电脑,触摸屏,PLC都连接到工业交换机上面,触摸屏跟PLC通讯正常,电脑下载程序到PLC正常。
然后我电脑运行tcp调试助手,想模拟上位机连接PLC,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去哎,下载了很多例子,也按照官方帮助手册,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折腾两天了,项目急,解决了,私信我,发红包哈,谢谢各位

网友A:
哎 我怎么就搞不懂 很多人喜欢自己写通讯
标准的却不用
PLC做服务器 都是从机 不会主动去访问的  服务器都是被动的
就像我们网站的服务器一样 你不访问他不会主动告诉你他宕机或者在线
如果非要服务器知道某特定客户端是否在线 那就是做"心跳包" 服务器定时给D0赋值1 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客户端把值变更为非1的值那就是客户端离线 这个D0只有特指定的客户端读写

网友B:
既然你都用到威纶通了,就看下人家官网对于物联做开发的产品吧,用OPCUA或者MQTT,别自己浪费时间做通信了,和楼上说的一样。你这样做了除了感动自己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C:
上位软件你用什么,socket通讯比较麻烦

网友D:
上位机直接使用MX SHEET,不需要开socket,PLC跟触摸屏只要MC协议端口设置就好,简单事情复杂化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软件你用什么,socket通讯比较麻烦

上位机是另外供应商负责写,要求用网口通讯,我左边只需要用网口调试助手调试好,到时候告诉上位机厂家,ip地址端口号,发送什么格式的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我怎么就搞不懂 很多人喜欢自己写通讯
标准的却不用
PLC做服务器 都是从机 不会主动去访问的  服务器都是被动的
就像我们网站的服务器一样 你不访问他不会主动告诉你他宕机或者在线
如果非要服务器知道某特定客户端是否在线 那就是做"心跳包" 服务器定时给D0赋值1 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客户端把值变更为非1的值那就是客户端离线 这个D0只有特指定的客户端读写

请问一下标准协议哪个?上位机软件是另外供应商负责写,给我要求用网口通讯,可以接收到多台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也可以发送指定数据给不同上位机,我这边只需要用网口调试助手调试好,到时候告诉上位机厂家,ip地址端口号,发送什么格式的数据就好了,请问一下这种需求还有啥更好办法嘛?现在产品都已经买了,FX 5U  工业交换机  维纶网口触摸屏,多谢

网友E:
楼主是想做TCP/IP?
先做5个链接就好了.我有个项目做了两个链接加一个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想做TCP/IP?
先做5个链接就好了.我有个项目做了两个链接加一个触摸屏

是哎,上位机软件是另外供应商负责写,给我要求用网口通讯,可以接收到多台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也可以发送指定数据给不同上位机,我这边只需要用网口调试助手调试好,到时候告诉上位机厂家,ip地址端口号,发送什么格式的数据就好了,请问一下把例子发给我看看嘛

网友B:
LZ你有威纶通建议你直接用威纶通做网关和上位机的通信,里面内置了很多协议驱动,和上位机做程序的商量好用哪个直接用就好了,不用自己在PLC里面做程序

网友F:
用MX SHEET就可以了
上位机只需要调用MX的dll,MX SHEET在配置下,就能读写PLC软元件了。
也可以PLC都做客户端就好 ,上位中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