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S模块增量运动(相对运动)求解

楼主(2019-12-17):
第一次使用FX5-40SSC-S模块,现在需要用这个模块使电机做绝对方式运动和增量方式运动(相对运动),绝对方式运动已经实现如附件,但是增量运动无法实现,有相关经验的大佬麻烦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mov h0100 u1\g8000其中h100代表表单da.2中控制方式是abs直线1,你改一下h0200,代表inc直线1。(我没有使用过,只是看说明书研究过,所有别误导你)。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只用在梯形图中改这一个就可以了吗?其他还需要改吗?比如参数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但我不确定定位启动编号表单里面你是怎么设定的?movp k1 u1\g4500里的内容?

楼主:
多谢指点,我按照说明书修改后还是不行,错误内容显示:插补记述指令不正确(像图片那样)

网友B:
可以用表格1做绝对 2做相对 也就是点编号1和2
你好!有点没太看懂,方便加个微信(13872800340)或者QQ(429218779)聊下吗??非常感谢
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