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额定0.55A的单相电机,需要它开机慢慢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9-12-17):
我已经试过电容前串了四个工字型10MH电感,但奇怪的是第一次有用,电机是缓慢启动的,但之后再按启动就无效了,然后继续串接了电感电阻是60欧左右,也是第一次启动有用,第二次就没用。。。
另外各位还有其它方法没。比如带通讯功能的调速器,或者可以有单相变频器吗?(有12个这种电机)

楼主:
人呢?求助啊,查了半天发现没有带通讯的调速器,单相变频器也只有风机水泵的。

网友A:
台达有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台达,欧瑞的都有单相变频器,有rtu通讯

网友C:
用固态调压器,逐步输出电压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D:
我这边有单相变频器 台达的 你要怎么控制

网友E:
某宝上面很多啊

网友F:
这么小的电机,有可以调速的直流电机,带控制器,你可以去给定电压让它慢慢启动,或者设一个很长的加速时间,我以前用过精研电机,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