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最近用了一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smart通讯 因为该屏幕没有网口通讯 只能使用PPI串口通讯 当时使用了一根可以在威纶通触摸屏上的串口线 但是发现无论怎么用它都无法进行通讯 最后打电话给昆仑通态客服 客服给了一份ppi通讯例子 但是还是没有用 后来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485通讯线 没想到一下子就有用了?于是我打算试试看威纶通那个触摸屏的线究竟是坏了还是通讯不是485的 然后当我试出来发现它的确是一根485的线 但是是一个rs485半双工的线?那么为什么半双工的线不能应用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上面呢?还有半双工和全双工的485的线有什么区别啊?希望有人可以指教一番 昆仑通态触摸屏型号:TP7062KS 威纶触摸屏型号:TK6070IP

楼主:
有人知道的嘛

网友A:
维纶和昆仑的九针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B:
RS485只能办双工,昆仑屏DB9:  7、8 脚为485引脚。

楼主:
了解,那么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就简单说说
小菜

网友C:
我也不懂,我在网上给你粘一个

单工、半双工、全双工
单工数据传输只支持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
半双工数据传输允许数据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是,在某一时刻,只允许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它实际上是一种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
全双工数据通信允许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输,因此,全双工通信是两个单工通信方式的结合,它要求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都有独立的接收和发送能力。
网卡的全双工(Full Duplex)是指网卡在发送数据的同时也能够接收数据,两者同步进行,这好像我们平时打电话一样,说话的同时也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目前的网卡一般都支持全双工。

提到全双工,就不能不提与之密切对应的另一个概念,那就是“半双工(Half Duplex)”,所谓半双工就是指一个时间段内只有一个动作发生,举个简单例子,一条窄窄的马路,同时只能有一辆车通过,当目前有两量车对开,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一辆先过,等到头儿后另一辆再开,这个例子就形象的说明了半双工的原理。早期的对讲机、以及早期集线器等设备都是基于半双工的产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半双工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D:
半双工: 同一时段只能干一种活,要么读要么写,硬件上只要两根线足够,差分信号。全双工:同时可以进行读写,一般4跟线(或者3根)也是差分信号,两根信号线对COM线(或者各自的com线)0101的高低电平。
引用 楼主:
了解,那么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就简单说说

网友E:
两线的基本是半双工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