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7):
公司最近采购了英威腾的伺服驱动器,目前在设备接地良好的情况下,驱动器与地,电机与地都全部接好。在伺服使能的情况下地线与电机轴电机外壳之间可以用剥开的毛细铜线擦出火花,万用表打出0.5V 的电压。断开地线打出1.8V 的电压。在驱动器不接地线的情况下,驱动器可以打出110V 的电压,驱动器输入端接入的是单相220V。电机绝缘已经打过,正常。因为设备用在防爆要求的车间,对这火花零容忍,目前驱动器厂家说这是感应电,或者地线有问题,让我们加一台隔离变压器说这样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请问各位大侠,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问题点到底在哪里????感谢!!!!

网友A:
个人认为:要么是电缆漏电,要么是驱动器内部漏电

你可以和伺服厂家谈谈,如果加了隔离变压器还这样,那谁负责?

楼主:
感谢,目前已经解决。不过结局匪夷所思!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要么是电缆漏电,要么是驱动器内部漏电

你可以和伺服厂家谈谈,如果加了隔离变压器还这样,那谁负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目前已经解决。不过结局匪夷所思!

结局是什么情况,说来听听

网友B:
附近有高频设备在使用吧

楼主:
买来隔离变压器,实验还是有火花,后来又换到单相220V,电机出线UVW加PE,然后再重新往电机壳子上压了地线,火花彻底消失~~~~,断开电机出线PE,然后只压机壳地,火花还是比较大,必须重复接地才能彻底消失。怪异,电机用摇表打过一切正常~~~~
引用 网友A:

结局是什么情况,说来听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来隔离变压器,实验还是有火花,后来又换到单相220V,电机出线UVW加PE,然后再重新往电机壳子上压了地线,火花彻底消失~~~~,断开电机出线PE,然后只压机壳地,火花还是比较大,必须重复接地才能彻底消失。怪异,电机用摇表打过一切正常~~~~

说明还是漏电导致,为何绝缘摇表检测正常?元芳,你如何看?

网友C:
不只所云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