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5通信显示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9):
各位大师请教WINCC7.5与三菱FX3U通信,变量状态里显示是连接了,检测心跳有反应状态也是连接的,状态栏有错误如图所示。和PLC通信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电脑只安装了WINCC7.5软件,别说不用安装NE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师们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