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助查查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12-20):
我设备上辊子周长是50cm,编码器分辨率500,安装比例1:1 为什么求出来1秒的脉冲数不准确
QD62 程序案例.rar

楼主:
在设备运行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每次计算出来的数值会有些偏差,50mpm~55mpm之间一直变化,但是设备我用转数表测出来比较平稳53~54左右

网友A:
看图识别问题

网友B:
。。。。
自动刷新那里,可以直接设置采样周期,直接读取刷新的寄存器,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C:
自己设置采样周期 而且还有你需要的两个值 你还要自己写 没事找活干

楼主:
我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过,没搞出来,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