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震动大

楼主(2019-12-20):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情况!
台达dvp14ss2PLC更换成dvp14esPLC后步进电机噪音特别大,运行不顺畅?

网友A:
与PLC本身无关 看看你的参数设置 是否合适

网友B:
增加加减速时间?, 步进驱动器细分加大?, 上位发的脉冲频率 高于 驱动器的可输入最高频率?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C:
根据经验与PLC无关,把步进驱动器细分调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