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校验不一致,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9-12-20):
1.从PLC读取出来的程序提示没有编译("程序本体"为红色字体)有FB程序,
2.我进行全部编译后做程序校验提示不一致.
有办法能让我读出正确运行的程序吗?
三菱客服就说程序有上一次没有完全覆盖的垃圾,是这么一回事吗?

网友A:
读出来的程序还要没编译的?

网友B:
做项目时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因为软件版本不一致,也有其他原因,
我是直接重新编译再下载回PLC.没出现过问题,建议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