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CC-LINK通讯方式,编码器矢量反馈,FWD正转闪烁,没有频率,有电流,频率给定、正转信号给定都发送到软元件内,P800原设定为2,改为12后,电机可以转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改回2后不行,没有频率输出,FWD闪烁,电流12A

网友A:
一般闪烁不运行,有2种可能
1、没收到频率给定。
2、变频收到停止信号。比如MRS和RES有信号。

根据你说的800号参数:

由于使用了矢量控制功能
还得检查MC信号,转矩信号,编码器情况,以及和编码器相关的参数。
比如之前遇到有人编码器安装反了,也会不动。

网友B:
站长说的对,估计最大的可能是频率没给定

楼主:
感谢站长!!!目前另外一台也存在相同的问题,点动时程序MC没有输出,速度值已写入软元件交换地址,仍出现此情况,设备拆除过,还是怀疑编码器接线问题,但变频器对电机自检能过,很郁闷啊!

楼主:
软元件Y输出通过CC-LINK到变频器,会不会出现Y对应的点粘连的情况,怎么确认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变频器那端接收到的信号是正确的?

楼主:
楼上是指哪个电压低?

网友C:
哈哈楼主是不是做铝材牵引机 三菱A800加AP卡编码器反馈,变频矢量控制 速度模式,转矩限制

网友D:
引用楼主syking1234于2019-12-20 20:01发表的 三菱A740变频器185KW正转FWD闪烁,无频率输出,求解 :
CC-LINK通讯方式,编码器矢量反馈,FWD正转闪烁,没有频率,有电流,频率给定、正转信号给定都发送到软元件内,P800原设定为2,改为12后,电机可以转动,变频器有频率输出,改回2后不行,没有频率输出,FWD闪烁,电流12A

应该是CC-Link通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是不是做铝材牵引机 三菱A800加AP卡编码器反馈,变频矢量控制 速度模式,转矩限制

你也用过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CC-Link通讯异常

应该不是通讯问题吧,取消编码器后能运转啊

网友E:
变频器对电机整定是无编码器模形吧,要带编码器整定通过才行。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没有频率给定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已经解决!变频器扭矩速度切换后,扭矩限制值输入未给定

网友G: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