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求教Proface 触摸屏和三菱D700 变频器通讯方法,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紫菜空间于2019-12-20 20:28发表的 求教Proface 触摸屏和三菱D700 变频器通讯方法,请大神指点!谢谢! :
求教Proface 触摸屏和三菱D700 变频器通讯方法,请大神指点!谢谢!

什麼型號的屏?
请教GP-EXPro  有没有与PLC 在线模拟的功能?谢谢!看手册好像没有,百度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麻烦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