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的问题,关于伺服驱动器的功率

楼主(2019-12-21):
伺服驱动器的功率怎么看?
例如我伺服电机是.0.75kw,那我要给这个伺服驱动器供多少的电流才行,这个是根据伺服电机来的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这个就跟变频器配电机是一样的道理,买伺服电机的时候驱动器应该会帮你配好的吧!
下载积分:+1(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跟变频器配电机是一样的道理,买伺服电机的时候驱动器应该会帮你配好的吧!
我想问的是这个变频器要配多少平的线,是直接按照电机来算吗,不用加上变频器的功率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变频器只是个控制器,配线按电机的功率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