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批啊!!不明觉厉!!大神解惑

楼主(2019-12-21):
老板需求做螺丝机,使用伺服电批,,,,有定制一款伺服实现这种功能,但是一套伺服要1k美金
有没有大神使用过伺服电批,,,,可以给个品牌和价格的!!

网友A:
我就做过一台5轴螺丝机,双Y轴,X轴,Z轴,螺丝批轴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用松下伺服马达做过扭螺丝的电批,用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口控制,接一路模拟量只能控制马达转速,扭矩在驱动器里设定死。接两路可以放开设定扭矩和转速。选择多功能型伺服驱动器就可以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C:
现在点胶机,扭螺丝机有标准的成套控制器,普通伺服电机就可以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2020-09-16):
要是拿手里的那种的话,普通的伺服电机体积不合适。

网友E:
台达B2 100W伺服做过锁螺丝机,带点胶的。

网友F:
螺丝机,日东、马头、德派、好握速都有现成的,性能稳定,只是看价格你是都能接受了。

网友G:
我这里用的是松下订制伺服外加动态扭力传感器,我自己改的采用触摸屏做上位机+西门子200PLC+动态扭力传感器(核心件强调必须是动态的,静态的不能用)+松下伺服,模式采用速度模式(多级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