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1):
这个是FX3SA-30MR的plc,帮忙看一下是否真假:

网友A:
真是真的,就是很旧,还有点象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真的,就是很旧,还有点象修过。

从哪里可以辨别得出来是真假??

网友B:
3SA才几百 谁去搞假货卖

网友C:
这个绝对是真的

网友D:
请问3SA的输出端24V和0v端子是需要接开关电源的24V和COM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3SA的输出端24V和0v端子是需要接开关电源的24V和COM吗?

正常情况下,3SA的24V 和0V 是对外供电的。 比如对输入端的S/S供电,对输出端的中间继电器等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3SA的24V 和0V 是对外供电的。 比如对输入端的S/S供电,对输出端的中间继电器等供电。

就是3SA供电只要接L,N。24v和0v是提供给S/S和COM供电的,S/S和COM端子不用接外部的24v和0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SA才几百 谁去搞假货卖

你没有看过更便宜FX1S,
虽然停产,假货仍然卖得非常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