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2):
  如图所示TO和BMOV效果一样吗?图中G2000和K2000是一个意思?

网友A:
功能道是发送东西,但完全不一样,你去看看T0指令,K2000是常数,G2000是模块对应过来的缓存地址
TO 从 S指定的软元件上将n3 个点的数据写入到n1 指定的智能功能模块/ 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
存储器中从n2 指定的地址开始的区域内。
N2是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地址,不知道和G2000那个有什么区别,能请您指点一下么?

网友A:
Q我也没玩过只是知道一点点。你说的N2只是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起的代号,G2000是实际对应的缓存寄存器。。还是不懂我也解释了啊 我也只是一知半解

网友A:
这个程序指针看见道用到Z4了,估计你想完全摸透这份程序有点呛

网友B:
就单看这两句指令,意思完全一样,TO H0Z0  K2000Z2 D5070Z4 K10,其实就是往0+Z0指定的那个模块的第2000+Z2个寄存器里面存数据,跟BMOV D5070Z4 U0Z0\G2000Z2  K10一个意思
真诚感谢!

网友C:
一樣
BMOV    UXX\GXX
BMOV    GXX\UXX
一個是 FROM 一個是TO

真诚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2020-02-28):
看手册 就知道了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看指令手册呀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