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更改系统参数请求不成功,H40S +KV3000

楼主(2019-12-22):
我现在用KV3000+H40S 做了一JOG 速度 运行,我现在想改变他是速度,只能通过系统参数更改请求去改,然后写闪存,但是写入参数完成标志一直不成功,这个如何分析,谢谢

网友A:
不用分析,你自己写错寄存器了

网友B:
系统参数更改请求之前必须要先将减速停止置位,即使你的轴处于停止状态,也必须要在减速停止标志位为ON的情况下再进行系统参数更改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