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3):
1.从PLC读取出来的程序提示没有编译("程序本体"为红色字体)有FB程序,

2.我进行全部编译后做程序校验提示不一致.

有办法能让我读出正确运行的程序吗?

三菱客服就说程序有上一次没有完全覆盖上次的程序,是这么一回事吗?

网友A:
不一致的地方不多就手动改到一致,如果太多除非有源程序,否则就单纯读出梯形图在线修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致的地方不多就手动改到一致,如果太多除非有源程序,否则就单纯读出梯形图在线修改

就是没有源程序,7000多不中有500多步不一致

网友B:
没有源程序那是怎么改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哪里有红色就改哪里,FB块有问题就改FB块

网友D(2020-03-16):
進入GX-work2,直接點:在線>PLC讀取,不要用新建

网友E:
跟你分享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打开软件-读取-先读取程序,不度源程序,不读参数,读取完毕后,再选读取程序参数,读取完毕后,校验一次,看看行不行,前几天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F:
你读的源代码,源代码不是最新版本,有人在线直接修改过程序,导致源代码与程序校验失败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G:
坐等 尝试6楼的方法,发下结果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你分享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打开软件-读取-先读取程序,不度源程序,不读参数,读取完毕后,再选读取程序参数,读取完毕后,校验一次,看看行不行,前几天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quot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读的源代码,源代码不是最新版本,有人在线直接修改过程序,导致源代码与程序校验失败

客服也是这样说,叫我要磨把不一致的地方改过来,要磨重新做一个新的程序覆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