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如图所示:求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sin598于2019-12-24 08:35发表的 哪位大神指导梯形图前面的加减号怎么弄得吗? :
如图所示:求指点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编辑器下:
确保显示格式--->>>结构图显示为是.

Good Luck~

楼主:
在编辑模式下,怎么可以编辑成这样。我已经选择是。但是梯形图上面打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编辑器下:
确保显示格式--->>>结构图显示为是.
[attachment=239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