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4AD-PT-ADP温度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24):
第一个模块的探头断线检测分别放在D8268存储器的b0到b3位,我把b0到b3位的状态传到M0到M3输出,打比方把第一个探头线拆了,使M0置ON,然后重新接回去,M0依然是ON状态,我试过用程序复位D8268.0和M0,也复不了位,只能把PLC电源关掉重新上电才能复位,看了说明书也没介绍怎样去复位,只说了D8268的b6和b7位可以用程序复位,

网友A:
MOV K0 D8268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