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伺服定位

楼主(2019-12-24):
流程:伺服初始位,工件到位(一摞料),Y轴上升(通过传感器来控制到位)上升到位X轴过来取料,料取走Y轴再上升一个料位,直到料上完为止,Y轴开始下降到初始位。
疑惑:请教一下,Y轴上升用什么方法定位能使料到位比较准确?或者是这种方法可不可靠?目前是高速上升,碰到感应器减速,离开感应器停止。

网友A:
伺服本身不就是用来定位吗
上料位是确定的,下降的时候可以用绝对定位。取料位因为是一摞工件且要上完为止,且厚度不确定。

网友B:
你在说啥呢
不是有绝对值运动控制吗?
伺服的三个控制概念:1.位置控制 2.速度控制 3.力矩控制 这是每个伺服都具备的功能
还是说你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C:
碰到传感器停止的,可以用回原点指令
如果用定位指令,碰到再停止,一肌会有一些误差。过冲些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5U有中断停止功能。你查一下手册..

网友E(2022-07-17):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速度快了定位不准后面的料就会取不到,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