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1.现程序已经在用C236做高速计数,X1我还在用来做简单的开关量信号
    可以吗?
2.高速计数器计数没问题可以正常计数,但监控程序X1可能由于检测物体的速度过快,PLC上的指示灯有微亮,信号就消失了,监控程序开关量信号根本反应不过来.(程序也是没有反应动作)

   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捕抓到X1信号?
   mov  k0 D8020  也用上了,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网友A:
异想天开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 ?X1能闭合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 ?X1能闭合很久?

是收不到闭合信号

网友C:
你的C236是啥状况?是频率高还是讯号短?
如果X1的讯号只是短但频率不高,那可以将讯号并到别的X点位做中断处理,如果X1的讯号频率也高就无法处理了(受限于PLC扫描周期)。

感觉你的状况只是因为讯号短,所以才用C236来做高速计数。应该可以不用C236,直接改用X1中断处理来做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236是啥状况?是频率高还是讯号短?
如果X1的讯号只是短但频率不高,那可以将讯号并到别的X点位做中断处理,如果X1的讯号频率也高就无法处理了(受限于PLC扫描周期)。

感觉你的状况只是因为讯号短,所以才用C236来做高速计数。应该可以不用C236,直接改用X1中断处理来做计数。

C236也用于高速计数总数,X1是用于监控有无物料通过或是否堵塞,我其实就是想用上这两功能.
  因为气流带动物料跑的块造成好像程序放应不过来,由于速度快造成检测信号时间短(1200PCS/分钟)
  终端能做到这两种功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C236也用于高速计数总数,X1是用于监控有无物料通过或是否堵塞,我其实就是想用上这两功能.
  因为气流带动物料跑的块造成好像程序放应不过来,由于速度快造成检测信号时间短(1200PCS/分钟)
  终端能做到这两种功能吗?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监控到C236是在累计增加着.

因为C236这个数会越算越大,做比较监控X1是否有开关量输入比较方法就不太适合了吧?

网友C:
每秒将C236的值DMOV至暂存器,比对新旧暂存器的差值就可以了

网友D:
X1接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编码器是不可以这样用的,若是速度很慢,较扫描时间还慢是可以的,
不明白为何要共用一个输入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要在外部中断程序里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