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高速轴的特殊继电器 5轴六轴的是多少

楼主(2019-12-25):
这种资料我在定位篇里没看到 特别来问一下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各位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轴5,6没有表格运行的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FX5U的5轴6轴一般是 扩展模块FX5-16ET/ES-H所对应的
可查一下手册上,附录1 特殊继电器一览,附录2 特殊寄存器一览
SM5504 SM5505
SM5520 SM5521
SM5536 SM5537
SM5584 SM5585
这些都是和5,6轴有关的。
你打开e-Manual Viewer,直接搜索一下SM5504就能看到

网友B:
FX5U定位的特殊继电器
下载积分:+1(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帮助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