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UPLC和相机通信收到的字符怎么转换为十进制?

楼主(2019-12-25):
如题所示,比如:5Uplc收到相机发的字符,1表示为OK,2表示为NG,查询ASCII码得知,字符1=十六进制31=十进制49,PLC程序怎么把字符1转换为十进制数?谢谢

网友A:
HEXA指令。
Good Luck~

楼主:
我刚才试用了VALP(字符串转BIN指令),但是软件模拟,触点刚接通就报错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B:
我只做了6位数的转换,如果要长点请在功能块里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了6位数的转换,如果要长点请在功能块里改
用三菱的指令转很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