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三菱3U 64MT PLC开机亮err灯,run灯不亮,使用PLC诊断,需要清除存储两次ERR灯灭,远程操作RUN没反应,STOP再RUN,RUN灯亮,写入简单程序X点和Y点都沒动作,重上电开机PLC又复前面情况,请问如何解决 ?

网友A:
CPU坏了,需要维修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电脑连接PLC没问题

网友B:
    以前遇到过1N系列你这样的情况.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进去就好了.但是要选择PLC参数一齐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