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1. 系统概述

三菱 PLC FX3u 可以使用专用下载线通过计算机串口下载程序,同样也可以使用自制下载线缆,连接西安达泰电子无线模块 DTD435M 进行远程无线下载程序,计算机端采用 RS232 或者 RS485 将计算机端与无线模块连接, PLC 端同样使用 RS232  RS485 将把无线模块接收到的下载数据通过 RS232 口与自制编程电缆连接。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2. 编程线制作

PLC 编程电缆是八针的选型接头,与 RS232 的 DB9 接线如下图所示:

将自制电缆与 PLC 连接。

3. 参数设置

西安达泰电子的 DTD435M 均采用 9600 8N1。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下载参数如下图所示,串口与插入 PC 的串口驱动显示的一致。

4. 实例总结

三菱 PLC FX 系列 PLC 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无线模块 DTD435M 可以完成程序的无线下载,并能实时进行在线监控与调试。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宣传的可以啊,西安达泰的代理商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传输距离多少?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20-09-07):
传输距离目前最远可以达到20公里,根据需求不同,几百米,一公里,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的设备都有,最近整理了一些主流PLC(西门子,施耐德,三菱,台达,)与触摸屏,DCS之间的无线通讯的例程,需要的话私信我啊。。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C:
一看到传输速率9600kbs,就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了。

网友D:
速率9600kbs,这是要喝几杯茶或咖啡的等待时间

网友E:
远程控制模块 网关都可以实现远程下载程序了
还有云屏
直接云plc也很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