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最近做了一台送料手,买了个国产伺服,用fx3u发脉冲控制,有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还望各路高手指教指教:
伺服往复运动用绝对定位指令都挺准的,但是在运行中按下暂停,再次启动时位置就变多了,因为速度比较快,难道高速运行中按了暂停,一定要进行原点回归吗?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另外大家的伺服控制有没有做反馈啊,就是反馈到PLC,如果用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脉冲反馈用某宝买的差分转换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这个就一个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在运行中按下停止肯定偏差。最好用总线伺服、因为反馈的是伺服编码器位置给了PLC。如果要带断电保持位置就用绝对编码器。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暂停的,应概不会少啊,是不是伺服问题啊。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一个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在运行中按下停止肯定偏差。最好用总线伺服、因为反馈的是伺服编码器位置给了PLC。如果要带断电保持位置就用绝对编码器。

现在加一个fx3u485adp直接读伺服参数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暂停的,应概不会少啊,是不是伺服问题啊。

就是暂停绝对定位的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