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三菱QJ61BT11N与fx2n32ccl通讯不上,Q机架组态是q00cpu,qj61bt11n,QH42P

网友A:
引用楼主ysjwcwwfn于2019-12-25 22:30发表的 QJ61BT11N与FX2N32CCL通讯不上 :
三菱QJ61BT11N与fx2n32ccl通讯不上,Q机架组态是q00cpu,qj61bt11n,QH42P

先看状态灯正常不?

楼主:
q00cpu指示灯正常,QJ61BT11N左边err灯亮,plc诊断提示程序有问题

网友B:
Q PLC这边要设置.FX2N那边也要写一些程序才行
你把你设置的东东贴出来看看?
  •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Q PLC参数设置   模块数1   起始io号0000   类型主站   主站cpu参数自动启动    远程网络ver.1 模式     总连接台数1    远程输入m304     远程输出(RY)m112    远程寄存器D1000 (RWr)    RWw D2000重试次数3    自动恢复台数1

网友B:
引用 楼主:
    Q PLC参数设置   模块数1   起始io号0000   类型主站   主站cpu参数自动启动    远程网络ver.1 模式     总连接台数1    远程输入m304     远程输出(RY)m112    远程寄存器D1000 (RWr)    RWw D2000重试次数3    自动恢复台数1

    你把图出来,像6楼那样的图片,不用打字的那种,或者,你把程序传上来
    说白了,Q CCLINK超简单,设置好,接对线就好了。
    真诚感谢!我微信号i13235653428
  •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你把PLC程序打包,传上来,帮你看;图片看不出的
  •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真是好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5楼就有很好的例子给你参考了,你没注意看而已!
    附件为QCCL与FX2N 32CCL通讯例子,供参考
    附件: Q-FX32CCL_COM.rar (315 K) 下载次数:85
  • 下载积分:+1(ysjwcwwfn) 感谢分享!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跟5楼的一样?
    然后,接线要正确,设置:FX2N 32CCL设为1站,占4个站,Q这边设为0站,通讯速率要与FX2N 32CCL相同;注意FX2N_32CCL占用站指向3为占用4个站;

    附件为包括从你的程序改过来在内的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大师太厉害了,我把模块按照你程序中的io组态摆放,程序稍微改动下载到两个plc,通讯成功了
    大师给的Q-FX通讯程序,我给完善了一下(只有一主一从)
    附件: Q-FX2N通讯程序.rar (338 K) 下载次数:49

网友B:
    这是通讯OK后截图
  • 下载积分:+1(qq1090067363)
  •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有大师指导,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太厉害了,我把模块按照你程序中的io组态摆放,程序稍微改动下载到两个plc,通讯成功了
大师给的Q-FX通讯程序,我给完善了一下(只有一主一从)

改成这样了,还完善了一下!真服了你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