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现在公司有一台机要设计到摆盘,盘上面有很多产品,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摆盘方法计算。是不是只有计数方法摆盘,因为盘上面的产品比较多,计数的话伺服的位置走的比较多。

楼主:
有没有人给我的建议呢?多谢了

网友A:
摆盘这东西,你没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硬件?盘是横多少个,竖多少个?多少层?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你都没有,如何帮你?
类似的问题,家园里有人问过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平面的吗 ?
我正在写一个搬运 分拣的程序  位置号也是很多
你这个没什么条件 和交互信号 应该也挺好写的 假设是个6*6的盘
IF 取料完成上升沿  THEN   i:=i+1
IF 排盘完成  THEN   i:=0
CASE  i OF
1,2,3,4,5,6 :X轴先去i 号位,Y轴在去1号位,Z轴在去放料位,气阀动作,动作完成,回到取料位
7,8,9,10,11,12 :X轴先去i -6号位,Y轴在去2号位,Z轴在去放料位,气阀动作,动作完成,回到取料位
..........
31,32,33,34,35,36 :X轴先去i -30号位,Y轴在去6号位,Z轴在去放料位,气阀动作,动作完成,回到取料位
END_CASE

网友C:
摆盘一般都是有规律的 找一下规律就可以了 然后写一段算法对应的算出X Y对应脉冲数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变址去处理
DMOV  D0[Z0] 位置寄存器
再驱动绝对定位指令
定位完一次Z0+2
再麻烦点就做配方,可以操作工编辑定位位置程序,类似于XYZ轴那种自动点胶平台,想怎么走怎么走
我指的是平面的,如果是像码垛那样的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摆盘这东西,你没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硬件?盘是横多少个,竖多少个?多少层?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你都没有,如何帮你?
类似的问题,家园里有人问过了。

终于看到大佬了

网友F:
考虑下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