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个以上s7-1500相互通讯

楼主(2019-12-26):
请教大家有三个1513-1pn,一般用什么方法?直接设置i-device只能与一个i/o控制器通讯,不能当两个i/o控制器的智能设备吧。用dp/dp coupler也只能输入端口一个plc输出端口一个plc,不能相互通讯吧。

网友A:
i-device可以的,PLC间数据交互通过I/O控制器中转

网友B:
常用S7和以太网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思路瞬间清晰了。

网友C:
1500没试过,多个1200我一般用s7通讯或者modbustcp

网友D:
用智能通信就可以了 信号交互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E:
用串口服务器

网友F:
用智能io只需要组态就可以直接通讯 。不用写程序

网友E:
给你参考UDP协议,上位机PC和S7-1200通讯
请教3个以上s7-1500相互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