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9-12-26):
我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到了PLC连接就不行。选的功能板IF11.四线制接法:变频器 SDA---------PLC RDA 变频器 SDB--------PLC RDB
变频器 RDA---------PLC SDA 变频器 RDB--------PLC SDB....拨码开关全部为OFF.。。。。串口选择的1

楼主:
有木有解答下
bnnyygy

网友A:
检测下PLC发出是否正常
bnnyygy

网友A:
参考下,以前测试OK的
bnnyygy

网友A:
以前保存的图,参考下,具体最好参考下硬件手册。
真诚感谢!

网友B(2020-05-31):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