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r指令

楼主(2019-12-26):
各位师傅,请问下我用plsr指令频率用2000脉冲个数用200000让步进电机一直有,感应到感应器立马停,停了之后电机怎么会反弹一小段距离,我用plsy就不会反弹。问题是我后面必须用加减速。

网友A:
有的驱动器上有一个接口叫清零。试试在停的瞬间给下这个信号。
或者碰到感应器后输出M8349停止脉冲输出(FX3系列PLC)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