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s7-200mart通过modbus库采集到的称重变送器的数据为4字节长整形数

楼主(2019-12-26):
描述:变量图片
用西门子s7-200mart通过modbus库采集到的称重变送器的数据为4字节长整形数,如何将其转换为公斤数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做个反高低看看
QQ: 2490453455

网友B:
你框的这是8个字节.
而且smart200里面浮点数是内置的数值格式,可以直接监控VDXXX并以浮点数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