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EH3怎么样

楼主(2019-12-26):
请问台达EH3怎么样,发脉冲,和plc性能可靠吗,稳定吗?

网友A:
十多年前就有了 好老的平台了 新开发产品不推荐 过几年应该要停产了

网友B:
还可以,
要求不是特别高都可以用,
40点以上带4轴脉冲。

网友C:
还可以,就是不支持ST语言。如果预算充足,建议使用AS300系列,该PLC支持多重编程语言。

专业外协

网友D:
EH3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