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哪位高手使用过三菱FX5U系列PLC与基恩士DL-EP1模块的通讯,读取的指令怎么写,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是支持EIP协议的,我是挂在EIP模块上用的。那个模块不便宜的
就是不想再另购模块所以才选用的5u的PLC

网友A:
我看5U上是有自带网口的,也就是说还有在三菱的官网上下载一个调试软件吗?把ID配置好之后是不是按照手册上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4-27):
楼主成功了吗?
现在没有使用这个模块了,这个模块的通讯方式是EtherNet/IP™的通讯方式,但是三菱FX5u自带网口不支持EtherNet/IP™,所以你要想进行通讯需要额外买一个三菱支持EtherNet/IP™通讯的模块

网友C:
楼主 有相关程序吗?
程序的话就按照手册来就可以了

网友D:
HI
查了一下資料
需要FX5-ENET/IP這組模塊喔
FX5U的自带網口不能使用Ethernet/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