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出有24V电压,但是继电器不吸合为什么?

楼主(2019-12-27):
今天遇到个情况,三菱plc手动有输出24V,但是继电器没有反应。亮电流用万能表量不出来。有遇到过吗

网友A:
要量继电器线圈两端是否有电压,有电压不吸合,说明继电器坏了.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毛家辉35)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用蜂鸣档打一下继电器线圈通不通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继电器是好的,因为继电器接开关电源的24V有吸合的。

网友C:
用的是plc输出的电源还是 外部的24v电源?外部直接测试下可以那就不是继电器问题了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D:
有的继电器好像分正负的 左侧的必须接P24 右侧的接N24才能动作 接反了 无动作

网友E:
有电压不代表有电流

楼主:
PLC电压是用的开关电源的。。现在我是换了个输出点。但是这个问题还有找不到为什么

网友A:
你量错位置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错位置
别逗了 这个还是知道的。

网友F:
继电器线圈和PLC的M点是否连接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逗了 这个还是知道的。
你说的有输出是什么情况?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确定PLC是继电器输出吗?

网友A:
引用楼主齐天大圣于2019-12-27 11:33发表的 plc 输出有24V电压,但是继电器不吸合为什么? :
今天遇到个情况,三菱plc手动有输出24V,但是继电器没有反应。亮电流用万能表量不出来。有遇到过吗

回复楼上:楼主是这样说的,就算是晶体管输出,也是驱动继电器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顯然是Com, -24VDC 沒有接好。

网友I:
三菱plc,晶体管的不能输出+24v。分别测量y脚和继电器线圈的电压

网友J:
测继电器线圈二端,如果有24V电压而继电器不吸合,估计是继电器坏,换其他继电器试试,如果换好的继电器也不吸合,有可能是PLC输出点坏,换其他输出点试试看,有些时候输出点有电压,但电流输出不够,线圈不能吸合。

楼主:
同一个继电器,一边是24+接开关电源,另一边分别接两个输出点。这两个输出点都亮灯,都有24V电压。但是一个输出点有吸合,一个输出点不吸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继电器,一边是24+接开关电源,另一边分别接两个输出点。这两个输出点都亮灯,都有24V电压。但是一个输出点有吸合,一个输出点不吸合。

不吸合那个触点,接上继电器时,是多少伏?24V继电器低于18V时,吸合就不可靠了.
按你的说法,PLC应是晶体管输出,量电压时应在接上继电器时测量,电压低继电器会吸合不了!而断开继电器时,PLC接点为空载状态,如果晶体管坏了,可能会出现有电压而电流很小,接上继电器后掉电压的情况.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吸合那个触点,接上继电器时,是多少伏?24V继电器低于18V时,吸合就不可靠了.
按你的说法,PLC应是晶体管输出,量电压时应在接上继电器时测量,电压低继电器会吸合不了!而断开继电器时,PLC接点为空载状态,如果晶体管坏了,可能会出现有电压而电流很小,接上继电器后掉电压的情况.

24.37V

网友A:
你试下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下,是多少伏?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楼主可以把你接的线拍照图片(控制方式),或许这样更容易看出问题(试试看)。

网友L:
直接量继电器线圈有电压没,先搞清楚信号到位没!